谈自家上水控制

楼主(2015-12-13):
我家是旧村改造分的楼房,赠的最普通的太阳能,不带上下水位自动控制。有的时候给太阳能上水,总是忘关外面的雨漏下水管哗哗的(虽然村里用水不花钱,但也不能浪费呀)。屋里有一根小细回水管,有的时候忙别的就忘关了。
我就自己用个时间继电器控制了一下,由于考虑到安全,控制全用的24V直流电源。PPR管接头是自己焊的,焊的挺猪的,坛友勿喷。
在此就是想问下大家还有更好的全自动控制方法吗?

网友A:
楼上没有水池吗,有的话安装液位开关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B:
定时上水吗,一次上几分钟呢。没装水位开关?买一套太阳能自动上水的装置吧,配套的

网友C:
水管怎么明装啊?

网友D:
定时的不准吧,加个水位检测。

网友E:
装个浮球开关,电子的,网上大把的

网友F:
自己动手改造,提供了使用的方便;要自动上水,需有水位控制。

网友G:
买个太阳能专用的吧,100多元,控制器带电磁阀的,设定自动上水,还有温度显示。

网友H:
楼主是自己动手装的水电吗?

网友I:
还是水位控制好。不放心就加2层。

网友J:
自己投资买个小水箱
液位控制!
免费的自来水不错!

网友K:
自已动手才更有乐趣

网友L:
现在的都有水位报警了

网友M:
楼主的动手能力就是强,,,,

网友N:
我在20年前是这样做的:因为是最简单的太阳能热水器,只有一个满水后的泄水管,我把泄水管放入一个开口塑料瓶,在瓶底打个小孔,这样雨水就不能在瓶里积存,而当热水器上满水时,泄水管满水的水量很容易就把塑料瓶满溢,在塑料瓶中安装一个小的浮子开关,引到卫生间触发门铃,作为自动停水的信号,提醒手动关上水阀。

如果安装有上水电磁阀,即可把此信号接入控制电路。

网友N:
现在某宝上的控制器很多,功能更完善。

楼主:
回复 网友N:
好法子,我搞下试试

网友O:
还有报警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