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3):
如题,75kw,故障不能复位。参数FN.02监测温度99.5度,风扇没坏,散热通道干净,温度电阻也是好的。控制板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

网友A:
  机器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没修好。。。
你也遇到过吗

网友B:
温度检测电路!

网友C:
以前我有过这样的经历,电路在主板上的,换一下排线看,爱默生有几种型号不一样,检测电路在主板占多数,温度探针电阻好像是30度在1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有过这样的经历,电路在主板上的,换一下排线看,爱默生有几种型号不一样,检测电路在主板占多数,温度探针电阻好像是30度在10K
排线和主板都没问题,都调换过来试过了。百分百确定在电源驱动板上面,但是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C:
基准电压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