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3):
接手一台15千瓦欧瑞变频,反映带载能力弱。上电空载运行查看电流显示20A,明显不对。后来测霍尔正常,TL082正常,求教各位高手指点,故障点出在哪,感谢!

网友A:
TL082后面还有电路吧?为什么不打蛇随棍上,直掏黄龙…

网友B:
‘测霍尔正常,TL082正常’是怎么测的?

楼主:
I运行中测的,输入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C:
怎么确定霍尔正常的?要是确定正常岂不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D:
代换一下主板确定大致故障范围后再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