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3):
英威腾变频器0-10V模拟量控制后,怎么正反转,多功能端子S1 S2 已经设置成正反转和允许反转,但实际还是不能反转只有正转....PLC输出的0-10V,,请高手指教需要更改哪些参数

网友A:
肯定是二线制跟三线制的问题没有搞清楚

网友B:
分别接通就是正反转了

网友C:
细看说明书。两线与三线控制。

网友D:
是试用的变频器吗?我想试用,但是不知道用在什么项目上比较好。

网友E:
对,应该就是两线式和三线式的问题

网友F:
是否禁止反转了。

网友G:
0~10V不是频率信号而已吗?还需要使用PLC的两个输出继电器端口分别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输入信号的端口呀。

网友H:
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接线方式,操作,程序是否正确?
还是仔细认真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I:
是不是公共端接错了

网友J:
端子接的线发个照片,设的参数发上来,大家才好帮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线制我看了,是对的...现在情况是不用PLC的0-10V,改成多段速就可以通过S1 S2 端子来实现正反转,用PLC模拟量控制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二线制我看了,是对的...现在情况是不用PLC的0-10V,改成多段速就可以通过S1 S2 端子来实现正反转,用PLC模拟量控制就不行了

网友B:
那还是参数设定不对了

网友K:
还是先好好看说明书,每个参数对一对

网友L:
看看端子设置不对吧。

网友M:
再看看命令源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H:
引用 楼主:
二线制我看了,是对的...现在情况是不用PLC的0-10V,改成多段速就可以通过S1 S2 端子来实现正反转,用PLC模拟量控制就不行了
找英威腾技术支持一下嘛,更快啊。

网友N:
估计是两线跟三线的区别

网友O:
楼主的意思是想用0-10V控制正反转吧

网友P:
你用的10V电压的公共点是COM吗?还是GND

网友Q(2016-07-24):
有一个0-10V的正负百分比,设置一下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