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3):
最近遇到一个奇怪问题,H1000变频器经常性报CPF25故障,每次都要去插拔通讯卡,可是卡又不松,而且有螺丝固定好好的,另一个电机的变频器就不报故障,完全想不通什么原因。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RS-485通讯故障 通信选项卡pa-p RAM异常…

网友A:
前提是必须保正端子板接触良好

网友B:
与好机子替换板子试一下。

网友C:
故障的代码表示哪里的故障就从哪里查,这也是必须的。

网友D:
调换通讯卡试试

网友E:
5楼说的可以试试

楼主:
通讯卡也更换过了,看不出什么问题。最近一周又没有故障出现。纳闷呀

网友C:
你通讯卡是自己换的还是别人帮你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己换的,两个变频器的通讯卡互换。最近又正常了,可是找不到原因心里不踏实啊。

楼主(2016-09-09):
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更换了新的主板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故障。目前还不知道主板哪里有问题,还是主板的端子排连接不好导致的故障。如有哪位知道,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是主板的端子排连接不好导致的故障。
这就是答案

网友F(2017-12-20):
下部端子拍没有接好,或是主板山的插头没有插好。

网友G:
应该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