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个控制器

楼主(2015-12-13):
因为公司经常做些小设备给自己用,只需要一两个马达(一般是步进,伺服),四五个电磁阀就够了,有的可能就一两个电磁阀,刚好现在比较闲,所以想自己开发个能控制一两个马达,四五个输入输出的控制器,想请教下,有没有相关的帖子或者是相关的书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公司经常做些小设备给自己用,只需要一两个马达(一般是步进,伺服),四五个电磁阀就够了,有的可能就一两个电磁阀,刚好现在比较闲,所以想自己开发个能控制一两个马达,四五个输入输出的控制器,想请教下,有没有相关的帖子或者是相关的书籍啊
如果你的电子基础为0的话,建议你还是花费百吧块钱到淘宝上购买单片机控制板吧,或者有时间经历,购买单片机学习板回来慢慢钻研也得。

网友B:
做的好没事,做的不好给自己找麻烦, 做个自己玩玩到无所谓

网友C:
买块单板PLC很便宜了,自己做着玩还差不多。

网友D:
看想玩什么了,论坛一般问题都能应答,自己找找资料

网友E:
自己试验下还行,真的用到设备上面  建议还是用成熟产品   因为涉及一个稳定的产品  不容易

网友F:
买通用成品板,能省去画印刷板图、调试相关电路等的时间。

网友G(2016-06-21):
可以参考,简易PLC,但比PLC简单
可编程,顺序控制器,CAN总线

网友G:
可编程,顺序控制器,CAN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