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4):
三菱FX2N-64MR 用来控制船闸的门。
突然不能联动,PLC在操作中 ,PLC 输入指示灯有动作,输出无动作,已更换继电器。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看看输出指示灯有没有输出,若有,是外部电路问题可能性大,若没有,也许是输出点坏了,也许是程序问题

楼主:
可以留个QQ详细的教一下吗?
1.输出灯没有显示输出
2.已更换程序!
3.已更换新的PLC

网友B:
还是要监控看程序条件。。。

网友C:
连接电脑,监控程序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输入信号正常,输出无信号,查输出所需条件是否正常,转换开关,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不在正确位置,损坏等外部条件是否正常,如一切正产,那PLC问题了。

网友A:
输入正常,输出不正常,也许是程序有漏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您!

网友E:
用过最简单的程序,控制输出,测试下。

网友F:
监控下程序,程序有输出就是外部电路问题,没输出就要在程序里面找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好,PLC有输入,无输出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手动 控制无问题,就是不能联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手动 控制无问题,就是不能联动
联动控制就是全自动化控制对吧,全自动的时候,如果出船闸门不能开启,需要检查泄水阀的水位传感器是否能够正常提供信号给PLC控制器进行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PLC有输入,无输出动作!
我是说你在plc上面监控一下有没有输出,就是前面的条件触发了,相应的输出y口,在plc监控的情况下,程序里面能看到接通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我是菜鸟,您监控的意思是用电脑读取PLC还是看PLC OUT的灯吗?
PLC IN 灯和out灯会亮,操作的时候,IN灯会闪一下,OUT灯没有任何响应,在正常情况下,操作的时候IN灯闪一下,OUT闪一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菜鸟,您监控的意思是用电脑读取PLC还是看PLC OUT的灯吗?
PLC IN 灯和out灯会亮,操作的时候,IN灯会闪一下,OUT灯没有任何响应,在正常情况下,操作的时候IN灯闪一下,OUT闪一下的!
就是读取plc的程序,在电脑上看,按下in,看你电脑上的y口有没有输出,怀疑是双线圈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菜鸟,您监控的意思是用电脑读取PLC还是看PLC OUT的灯吗?
PLC  IN 灯和out灯会亮,操作的时候,IN灯会闪一下,OUT灯没有任何响应,在正常情况下,操作的时候IN灯闪一下,OUT闪一下的!
或者你可以截图或是发程序给我,我给你参考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菜鸟,您监控的意思是用电脑读取PLC还是看PLC OUT的灯吗?
PLC  IN 灯和out灯会亮,操作的时候,IN灯会闪一下,OUT灯没有任何响应,在正常情况下,操作的时候IN灯闪一下,OUT闪一下的!
菜鸟维修至关重要的大坝船闸系统,有风险呀,建议联系大坝电站的电气维护技术人员来进行专业的维护与检修,或者上报领导进行专业的委外维修作业。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您的联系方式?发个私信给我可以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办法,一般都是自己搞,低成本,由于地方偏僻,没有这些公司。

网友C:
别把程序搞丢了就行

网友H:
感觉不是PLC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好,手动 控制无问题,就是不能联动
手动是不通过PLC,联动是通过PLC?

网友J:
你把联动需要的信号检测一下,看信号是否正常::数字量信号是否正常,模拟量信号是否到达动作电平

网友K:
程序没输出就看程序监控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一样通过PLC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您觉得是哪里出错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您觉得是程序问题?

网友C:
plc输出灯亮不亮会看?
一天也没监控程序看看?

网友I:
那应该不是PLC的问题,是联动的某个信号没给进去,或者是程序里有其他的安全互锁被触发了,所以现在不能联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出灯亮,没动作!

网友L:
换新的就可以了,是吧;那么,可以看看原来的程序,或PLC是否正常(如果手动是PLC控制,则PLC是正常的)。

网友J:
输出灯亮没有动作,搞不好就是你PLC内部的继电器坏了!
你直接测量PLC输出点有没有电压输出,PLC指示灯亮有输出点电压输出就是外围东西坏了,PLC指示灯亮输出点没有电压输出就是PLC继电器坏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M:
说了半天,楼主发个图大家帮你想办法,什么都没有,谁也说不明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换了新的也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J:
已换新的PLC。问题未解决

网友N:
楼主有电脑吗?有联机监控一下程序吗?PLC相应的输出有输出吗?......

网友O:
应该是联运控制输出条件不满足。楼主仔细检查下外部开关元器件。

网友N:
没有图纸吗?

网友P:
输出指示灯有没有亮?
输出实际有没有信号?
有就是后面的问题‘
继续向下找
么有就是PLC内部问题
换个点位

网友J:
楼主,你电脑有没有上网?
如果你的电脑可以上网且有QQ的话,我给你在线支持

网友C:
输出灯亮 也可能继电器坏了
这个很容易测量出来

网友Q:
电脑监控看输出,

网友R:
1.你先看PLC上该输出点的指示灯有没有亮,如果没亮查程序。2.用简单点对点程序查看该点指示灯是否亮如果没亮查PLC硬件问题 3.如果亮了测该点有没有信号输出,如果没有查PLC硬件问题。3.如果排除了程序和PLC硬件问题就按线路逐步的测量检查线路

楼主(2016-01-28):
回复 网友N:
都没问题,会不会程序在使用过程中丢失?

网友P:
在线监测看看,会不会输出点问题?

网友S:
回复 楼主:
大问题了,五十天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