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4):
有会的大婶可以指导下,多谢。程序字数太多无法发上来。

网友A:
你给的信息也太少了。
但我还是热心地回答你一下。

是固定放一垛工件,然后从第一片一直拾取到最后一片?
每片的工件高度都是相同的?

假设有10个工件,工件厚度为50mm。

你将第一次拾取的位置保存为两个变量,比如P_ORI和P_UNLOAD,此时两个变量的Z值是1000.

第一次的拾取的时候,Z值是1000mm。
第二次拾取的时候,Z值是950mm。
。。。
第10次拾取的时候,Z值是500mm。

P_UNLOAD.Z=P_ORI.Z-(N-1)*50

每次拾取时,先自动更新N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信息也太少了。
但我还是热心地回答你一下。

是固定放一垛工件,然后从第一片一直拾取到最后一片?
每片的工件高度都是相同的?

假设有10个工件,工件厚度为50mm。

你将第一次拾取的位置保存为两个变量,比如P_ORI和P_UNLOAD,此时两个变量的Z值是1000.

第一次的拾取的时候,Z值是1000mm。
第二次拾取的时候,Z值是950mm。
。。。
第10次拾取的时候,Z值是500mm。

P_UNLOAD.Z=P_ORI.Z-(N-1)*50

每次拾取时,先自动更新N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了。
这样不会有误差吗?工件之间有间隙也要考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会的大婶可以指导下,多谢。程序字数太多无法发上来。
为何不考虑工件上升呢?上升到固定位不更简单?

网友C:
工件上升办法不错!估计没办法实现,又要加成本了

网友D:
工件有间隙那是你以前码垛的问题,机器人只能固定作业!
否则你就是单独示教吧

网友A:
如果有误差,那使用KUKA的中断功能来现实工件位置的搜索。

这样机器人就可以柔性作业了。不需要精确位置,机器人自己可以搜索到每个工件的位置。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机构固定上升的成本很高的。

可以用机器人自有的功能来实现柔性抓取了。这样只要一个固定的台面就OK了。

机器人的功能就是柔性,柔性,柔性,重要事情说三遍。

网友E(2016-01-13):
柔性是个什么意思?大侠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在此案例中,机器人不是一个死板的产品,是可以通过一定的逻辑,可以实现“盲抓”,盲抓的产品依然满足上下料的要求。

不需要知道当前垛上的具体高度,只需要机器人从垛上方往下方运行,只要到达第一个产品,机器人就开始抓取动作。不管此时产品的高度是多少。

这样的抓取方式,就比固定位置点抓取的方式“柔性”了。

网友F(2016-04-08):
这样的项目我已经用安川机器人实现了,但是必须抓手上面配置传感器才能实现,机器人快速移动到物料位置,然后慢慢下抓手当抓手感应到物体,抓手抓物料,抓好就快速移动到目的地。抓物料位置是没有坐标的靠的传感器来判断是否到位所以有一点风险性,不过可以设置软限位和干涉区来解决。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可以把你的的抓手做成浮动的。机器人自动记忆上一次抓件的位置点。

下一次抓件的时候,下降量设置好,抓手浮动限位感应到,则认为在固定的行程内没有工件,机器人返回到安全位置,系统提示相应的信息。

网友G(2018-12-30):
假设产品不是一垛了,怎么用中断向X方向偏移

网友H(2019-03-08):
回复 网友C:
往上升就得加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