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4):
先试试能不能发
一个STL的练习

楼主:
一个STL的练习,就是循环往Y000,
Y001置0,置1,换了T就不行了,求解
T200 K2可以正常运行,
可是换成T246 K20,
甚至T246
K2000都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试试能不能上传

网友A:
呵呵,楼住用的三菱哪一款plc,用之前有没有仔细阅读以下手册?点到为止,自己好好想一下。我回答的不一定对。。。

网友A:
参考上面的图片,对照一下plc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用的是FX2N,T246-249,1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用的是FX2N,T246-249,1ms
客气了,嘿嘿,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解决呢,用T246就不行,但换成T200,就可以。
是不是硬件速度跟不上?我用的是最低端的那种国产的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解决呢,用T246就不行,但换成T200,就可以。
是不是硬件速度跟不上?我用的是最低端的那种国产的PLC
我们一般用计时器都是最常用的T0开头用,像T246那么大的基本用不上,所以没深究过,没必要钻这个牛角尖吧

网友B:
是不是保持时间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倒不是钻牛角尖,主要是时间太短,想测一个数值。
刚开始接触PLC,发现这里面还是很多奥妙的,以前做单片机编程,老用单片机的思维想PLC,总碰壁

网友C:
T246计时了,还是没有计时;具体什么现象。

网友D:
楼主看清楚了吗?没什么事别往高处去

网友E:
呵呵;山寨的东西,有没有这个功能是不一定的,所以试不出来也不要惊奇;

网友F:
T200以上的计时器,有10mS与1mS脉冲,但是程序扫描还需要时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计时,强迫能计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的是蔡杏山的书,竟然没标明执行中断保持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的是蔡杏山的书,竟然没标明执行中断保持用
别相信那些稀奇古怪的书,就去三菱官网下载手册,最官方的了,书都是从手册上抄录的

网友G:
这个是FX3U的:
100ms T0~T191 192点0.1~3,276.7秒
[子程序、中断子程序用] T192~T199 8点0.1~3,276.7秒
10ms T200~T245 46点0.01~327.67秒
1ms累计型T246~T249 4点0.001~32.767秒
100ms累计型T250~T255 6点0.1~3,276.7秒
1ms T256~T511 256点0.001~32.767秒

今天想输出脉冲,晶体管的PLC,最开始用的T246,始终不行,上班翻手册。。。居然是累计的,

换成T256后解决。。。

还以为是时间太短(0.00XS),反应不过来呢。。在公司模拟,Y0脉冲输出是可以了(LD Y0 OUT C1 K333)测试可以计数。没上机实际测试了。。

我也是学习,直接看硬件手册+编程手册就行了。教材这些都是抄的,最多详解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