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程序用继电器代替

楼主(2015-12-14):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用PLC的成本很高,我想用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来做。由于一下子想不出来如何用继电器来做出上升沿同样的效果,特来请教。补充一下,X1是在主轴变频器处取的信号。

楼主:
这是用来检测数控机床遗漏加工用的,在操作工装上零件按下夹紧按钮X0后在三秒钟内有没有按下启动按钮X1,按了不报警,没按就Y5输出,警示灯响起。X2为放松按钮。这样能防止操作工在夹紧零件后没按启动按钮或按钮坏了出现遗漏加工。一个操作工操作三台机床,一个月容易出现一两次遗漏加工。

网友A:
我认为没必要考虑上升沿的问题,看你的梯形图工作流程是XO工作-m0工作-t0工作-3秒以后一y0工作。x1,x2停止按钮
。这样就O了。

网友B:
如果只考虑如何使用继电器线路进行实现上升沿的问题,可以解决的,需要一个时间继电器而已,并且实现的上升沿的接通时间可不是像PLC那样,只有几毫秒。可以由时间继电器的设定时间任意设定。

网友C:
上升沿不用考虑,夹紧按钮用继电器自锁即可。

网友D:
三个按钮,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定时器。

网友E:
按下夹紧按钮自锁一个继电器(继电器一路接点驱动锁紧工件装置,另一个接点给启动回路信号)。启动按钮驱动一个继电器自锁。夹紧自锁信号串启动自锁信号常闭驱动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延时ON接点驱动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没必要考虑上升沿的问题,看你的梯形图工作流程是XO工作-m0工作-t0工作-3秒以后一y0工作。x1,x2停止按钮
。这样就O了。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是很明白,X1我是取得变频器运转信号,也相当于启动按钮。在机床加工完毕后X1是断开的,X2也是,X0还是一直有信号的。不用上升沿就会在机床加工完毕后再次警报灯响起。

网友F:
X1是变频器运转信号,X2是按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X1是变频器运转信号,X2是按钮吗
X2是放松按钮。

网友G:
自己动手做一下就好!

网友H:
国产的板式PLC没几个钱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国产的板式PLC没几个钱的。
有道理,像楼主这样成本也就百来块。

网友E:
楼主有加工完成信号的吗?
不然2个继电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搞定,浙江出品普通继电器+一个时间继电器,撑死了50元

网友J:
不是问题啊 很容易实现

网友K:
推荐国产板式

网友L:
不要看这个梯形图,要知道设备工作工艺。

网友M:
如果时间不是非常精确按钮开关采用继电器互锁就可以,但肯定不是1个脉冲信号

网友N(2016-02-17):
LD X0
MPS
LD X1
OR X2
OR M0
ANB
OUT M0
MPP
ANI M0
OUT T0 K30
LD T0
OUT Y5
END

网友O:
继电器做上升沿需加一个小中间继电器作为保持状态用,至于复位吗可以等最后一个利用完成同步进行。

网友M(2016-04-27):
利用继电器自锁和互锁就可以实现

网友P:
直接按下启动x0继电器ka动作同时进行自锁,x2串联在的ka线路中,为停止按钮。主轴信号如果是开关量直接串到线路中也当作停止按钮.ka动作继电器得电开始计时,时间继电器计时到后动作,报警器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