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4):
用一个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物体高度
关键是一个运动物体,物体直线运动速度为113mm/s,待测的物体是个圆环,厚度只有0.8mm,也就是说检测时间只有7ms
更要命的是,这个激光位移传感器在测量边缘的时候数据很不稳定
唉,试了很多方法,不知道如何能测出一个比较稳定的数据

网友A:
PLC是作为控制器使用的,只接受传感器的输入信号,楼主的案例,是需要寻找出能够稳定的采集运动物体的传感器,而不是去寻找PLC。
至于高速信号的采集,PLC自有办法,使用PLC的高速信号采集端口进行输入,甭说7ms,1ms的信号也是能够采集得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我用FX2N加AD转换,激光位移传感器有AD值送来
激光位移传感器是1.5ms采集数据
但用PLC,数据一直不能稳定测出,正在测试中。。。想办法能把数据稳定测量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我用FX2N加AD转换,激光位移传感器有AD值送来
激光位移传感器是1.5ms采集数据
但用PLC,数据一直不能稳定测出,正在测试中。。。想办法能把数据稳定测量出来
如此高速的信号源,不应该使用模拟量进行传输的呀,应该使用脉冲信号吧,不过没有接触过激光位移传感器,不是很懂。
FX2N也有高速输入端口的。

网友B:
激光传感器受反光度的影响,还有就是波动大,一般不是很适合高速和反光度高的检测场所。可以试一下涡电流的传感器,涡电流的要稳定得多。
模拟量应该可以,就取最大值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有专业厚度测量的 用plc不一定行

楼主:
写了这样一个程序,将AD值放到D200-D203中,想观察一次能测几个数据,郁闷的是这个T200,如果K为1的话,竟然STL没起作用,我理解这个程序是10MS保存一个数据吧,可是这几个数据竟然一致,跟踪结果是D200-D203数据同时变化,变化也相同。

网友D:
这种高速信号,不要模块内部平均值处理,直接设定平均值一次以加快模块转换速度

网友E:
涨姿势啊 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一个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物体高度
关键是一个运动物体,物体直线运动速度为113mm/s,待测的物体是个圆环,厚度只有0.8mm,也就是说检测时间只有7ms
更要命的是,这个激光位移传感器在测量边缘的时候数据很不稳定
唉,试了很多方法,不知道如何能测出一个比较稳定的数据
我这有点类似动作的设备,用基恩士的激光传感器检测印刷机上的光标,灵敏度挺高的,但是PLC响应不过来(ASI通讯的,速度慢),我把传感器输出时间调长了一点就可以检测到了,不知道你那台设备要求的响应速度要求高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F:
传感器响应时间为1.5ms。
我把上述程序的K值改为2,进行了测量,每次物体经过能测1-2个数据。
问题是经常会测量到边缘数据,不准确

楼主:
感谢版主置顶

我考虑,传感器的响应时间为1.5ms,这样算下,我大概能采到5个数据,加上两个边缘,大概能采到7-8个数据。
问题是如何能编一个程序来采这些数据;

当到达物体有,X0会给一个信号,直到物体离开,此信号一直保留。
我想能否运行一个周期就留一个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加一比较,留下稳定的数据;
或者有了触发后做个1MS-2MS的延时
这些单片机很好实现,因对PLC不熟悉,目前我就没办法实现

网友A:
什么是边沿数据?什么样的数据才算稳定?才可以使用和保留?
如果你有7~8个数据的话,PLC内部的4个数据寄存器是不够用的,然后当数据寄存器有数据的时候,应当立即把数据取走。

网友G:
太高级了,,就是学习下 ,,

网友H:
試試這段程式~~

网友I:
我是新手,等待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了,今天试试看

楼主:
用此程序跑了,使用一个1mm/S的速度物体测试,0.8mm测得了大约3000个数据,但是,有32个数据是相同的!why?这样算下来,传感器的响应大概在8.5ms,这个和资料不同呀,容我再看看资料

楼主:
我还依据此算出了程序时间为0.3ms,太感谢@leechengyu了

网友H:
不同型号的AD模组有不同的资料更新时间,程序扫描时间可直接看D8010(0.1ms)

楼主:
以前看过D8010值,但发现在0,10MS内变化,估计精度不够,PLC太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