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代换可以吗

楼主(2015-12-14):
客户送修一台变频器,检查发现330UF/35V电解损坏,但是这个规格的电容用完了,手头有一只470UF/35V的是因为容量减小以前换下来的,现在测容量只有350UF,请问大家可以代换吗?

网友A:
不可以的!电容特性已变。

网友B:
容量减小换下的不可以用

网友C:
感觉不行。

网友D:
这电容已经变质了,换了也用不住。电解电容近似容量的可以互换啊,但是要注意电压等级。

网友E:
470UF/35V新的电解才多少钱呀?
这个还要省,俺实在服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70UF/35V新的电解才多少钱呀?
这个还要省,俺实在服你了!
来不及去买,找个板子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70UF/35V新的电解才多少钱呀?
这个还要省,俺实在服你了!

电子市场满地都是,随便捡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偏远地区,电子市场来回要一百多公里。所以每次买电子原件都是一大包。

网友G:
电容量小了?怎么测的?电解电容只要不漏电,不起鼓包,不漏电解液,就没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版主大人

网友H:
主电解的寿命是变频器里最短的,要换就换新的。换330或470关系不大

网友I:
换下来的就不要再用了

网友E:
你直接用2200UF/35V及以下规格新品代换就行了,你只要考虑外形和脚位安装

网友J:
不能换吧 找个旧的换上去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测得准吗?如果真是这样,也没事。把这个电容放在实际的电压电路里,养一段时间,然后断电,放电,再测。看看是否就恢复了?

电解电容,只要经常通电,能恢复内部的电解液活跃。

网友K:
我不赞成!从470变为350,说句轻松的是不良品,严重说是劣质品,一个不良品或劣质品可放心使用吗?

网友L:
电容还有个重要指标ESR,即等效串联电阻。直白的讲就好似电容串联着一个电阻,你用万用表只能测出容量,但这个ESR万用表测不出。一个已经变质,容量减小的电容,其ESR可能变得很高了。这样的电容充放电速度都很慢,所以不管是滤波还是储能的性能可能已经很低了。

网友M:
不能换啊,换了也坚持不住的,应急了可以一试

网友N:
换新的,电容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