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几种接插件防护等级如何?能否用在灰尘较大的工厂?

楼主(2015-12-14):
因为之前设备总是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其他原因都查过了没有问题,我怀疑是不是这些插头进灰了的缘故。
各位大触怎么看?

网友A:
经常动的场合也容易接触不良。
有的线随着电机一起动。

网友B:
可以查看图示插件样本确认防护等级,目测此类插件不防灰,防护等级不高。
试着选用航空插件试试,防护等级可达IP65,以下图片来自于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不 这个设备自身是不动的。线也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那这些航空接插件可以等效替换我那几种插头麽?

网友C:
航空插头就好,电压,防护等级,针脚数都可以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航空插头可以保证防灰是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至少比你这种插头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看图示插件样本确认防护等级,目测此类插件不防灰,防护等级不高。
试着选用航空插件试试,防护等级可达IP65,以下图片来自于百度:
大赞女汉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那我查查看哈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专门的防尘的。还有防水的

楼主:
我查查看哈 谢谢您!

网友E:
用航插肯定比你这个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做到防灰应该就行了

网友F:
航空插头防水应当不怎样,防灰可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像接插件类产品的防护等级都不太容易查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