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4):
各位大神…急求!!本人新手……wincc里面怎么做报警条……在主画面直接显示报警内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急求!!本人新手……wincc里面怎么做报警条……在主画面直接显示报警内容的

在归档管理器内组态你需要的报警对象以及报警内容。

在需要显示报警的画面中放置报警控件并连接在归档管理器内组态的报警对象就可以了。

这个在WinCC组态手册上会明确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报警条!!就是在主画面里的…有报警就显示的一条文字!!

楼主:
各位大神怎么没人回复我啊

网友B:
 用报警列表不行啊?

网友C:
有报警就显示文字,那你设置文字报警可见或闪烁符合你的要求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报警条!!就是在主画面里的…有报警就显示的一条文字!!

报警控件中设定不显示工具栏,不显示菜单,然后把控件窗口拉伸至显示一行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