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被这些插头搞得头都大了!

楼主(2015-12-14):
因为之间设备总是出现接触不良,排查了其他可能的原因都没有问题,我怀疑是不是插头进灰了的缘故。
各位大触有没有类似经历的?

网友A:
有可能,换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可以换成什么样的呢?

网友B:
第一次见这样的插头~~~

网友C:
有可能接触不良的。客户换航空对插啊。

网友D:
如果是经常活动的地方,用航空插头也不行。
我现在都想把所有插头都取消了,直接硬接。特别是通讯设备,航插的故障率占一半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塑料九芯接插件 貌似在汽车用得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对应的型号麽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设备不动。用航插故障率应该就不高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经常活动的地方,用航空插头也不行。
我现在都想把所有插头都取消了,直接硬接。特别是通讯设备,航插的故障率占一半以上。
为什么不用端子排对接?我们厂以前是用端子排对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对应的型号麽这个?

拿着你现有的插头,到你常去的电子市场里找就好了。我一般手上样本很少。

网友F:
买好一点的,例如Hating等品牌即可保证

网友G:
粉尘太重了,改用楼上所说的航空插头。

网友H:
还是 直接的好,,什么插头都不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因为设备比较小 没那么大空间放端子排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对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灰尘会导致接触不良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了下 还是德国品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直连不方便拆卸啊==

网友I:
买质量好一点的吧

网友J:
剪掉插头直接接线试试啊

网友K:
用航空插头

网友L: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原来你不光在“电工技术”求助了,这儿也来了,重复发帖子求助啊?

网友M:
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小型的接线端子。其实航插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主意。不过设备使用过程中因为检修故障等原因可能需要多次拆卸,直接接线的话以后拆装起来就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需要从设计上进行改进了。我跟技术部同事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L:
哈哈哈因为一开始没人理我,还以为是发错了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M:
100W的小设备。电流不大的。用接线端子可以哈

网友N:
那种场合还是永久连接比较好,在不换插头型号的情况下,可打热熔胶进去封死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设备可能需要多次拆卸 我怕直接接线封死 以后拆起来会麻烦

网友O:
建议楼至使用航空插座,密封和接触都不错的

网友C:
这贴都过去半个月了,楼主早换好了

网友P:
换航空插头

网友Q:
hating插头耐操系数很高~~~~~~~~~

楼主(2016-03-04):
回复 网友C:
是啊

网友R:
即便换好了,在这种环境还是做一下防护好,减少以后的故障率

网友S:
航空插头啊 还防水 防油

网友T:
5楼说得对不行用焊锡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