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4):
MCGS与热电偶采集模块的连接问题?
大家好,我现在刚开始接触PLC。需要用MCGS采集热电偶模块的温度值,现在有的设备如下:
MCGS组态软件通用版一个。
8路K型 J N S T E R 热电偶 采集模块 MODBUS RTU协议 485,如下图所示:

我现在要采集12个温度,所以需要用到这种模块2个。
下面是寄存器的地址情况: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模块的时候,可以按这些地址通讯。但是如果再加一个模块,那此时的地址是怎么弄的?我需要和MCGS连接时,怎么添加驱动呢?谢谢了,麻烦截个图就好。刚开始学,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厂家有单独的驱动就用他们的,没有直接加载个标准的modbus驱动就好了。

两个仪表就是两个设备,地址不一样的哦。

读取地址是从20H开始转化成10进制,试试是40032还是40033开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非常感谢。。有点明报了,真心谢谢了。我是学制冷专业的,现在用到自动控制的知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