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4):
如题,最近开发一个新项目,要用到传感器检测非金属。大概如下:振动盘把产品依次振出来(产品很小,外观如子弹头,白色塑胶材质,直径2-3mm大小),我打算在送料的最前端和最后端各安装一个传感器来检测产品,(或是只要后面这个传感器)当前后都有产品时,证明上料已经够了,振动盘就停止振动,否则就振动出料。大家能否帮忙推荐一款这种类型的传感器,或是有合适的方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光纤吧,比较可靠!送料机构看看能不能定做个塑料管将料装里面,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B:
电容接近开关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吧,比较可靠!送料机构看看能不能定做个塑料管将料装里面,这样比较可靠!
是这么打算的,但是从振动盘到送料管还有一段,就是这段里面的产品如何检测满了?

楼主:
产品如图所示,白色小柱子就是,还有金属销钉状的也是,不过我们打算分开做了的,金属的有办法,非金属的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不需要关闭振动盘吧,就一直振动上料好了,你下料是不是又要打开,工件那么小,下料应该很频繁才对,可以不关振动盘,和机构再出口处设置工件让料一个个放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需要关闭振动盘吧,就一直振动上料好了,你下料是不是又要打开,工件那么小,下料应该很频繁才对,可以不关振动盘,和机构再出口处设置工件让料一个个放行。
即便是这里不需要,我产品落下去之后是两个气缸夹着的,我也要在检测到有产品落下来的时候,两个气缸伸出把夹子打开的哦

网友C:
对射的光纤感应器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射的光纤感应器应该可以吧?
对射的应该不行吧,参考下图,我检测的是轨道里面有没有装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射的光纤感应器应该可以吧?
对射的应该不行吧,参考下图,我检测的是轨道里面有没有装满,
前后各一对光纤感应器,在程序里面计算,估计能装多少个,进一个加,出一个减

网友A:
回复 楼主:
表示振动盘从未检测过轨道里是否装满,都是一直打开上料。我们这一般轨道端是直角出料,料到了端口会堵在那里,然后用气缸推出,直角那里可以装光纤计数,同时检测有无。

网友D:
只有用光纤了,电容接近开关一般都体积很大,对这种小产品不是很理想。

网友E:
漫反射光纤即可完成这种动作,也可以用那种小光点的漫反射光电开关,相对俺还是喜欢光纤,M3的检测头呢

网友F:
是不是可以考虑视觉啊 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可以考虑视觉啊 啊

终于明白了什么叫高射炮打蚊子了

网友G:
对射光纤是最理想的,但成本高,安装麻烦。低成本可以用U型光电感应器。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大炮可是打不了蚊子喽

网友H:
我看完觉得自己对于这种好像也不容易想到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完觉得自己对于这种好像也不容易想到办法
我们昨天评审,也没具体问感应器这回事,初步打算是先找一个做振动盘的厂商,先把我们出产品的功能实现了,然后看看他们能想出办法来不,毕竟他们专业做振动盘的,肯定什么样的产品都见识过,检测用什么感应器,多少能出点主意吧。我也联系了两个感应器的厂商,提出了要求,他们也有发方案给我,有用电容传感器的,也有用光电传感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完觉得自己对于这种好像也不容易想到办法
我们昨天评审,也没具体问感应器这回事,初步打算是先找一个做振动盘的厂商,先把我们出产品的功能实现了,然后看看他们能想出办法来不,毕竟他们专业做振动盘的,肯定什么样的产品都见识过,检测用什么感应器,多少能出点主意吧。我也联系了两个感应器的厂商,提出了要求,他们也有发方案给我,有用电容传感器的,也有用光电传感器的。
是的,只能找一些做过的人,给点建议比较好

网友I:
建议采用15楼的方案!

网友J:
回复 网友B:
电容接近开关安装位置有点难度,很容易被其他干扰误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称重吧。
称重怎么个称法,我的意思从振动盘出来后有个轨道,检测轨道里面满不满的

网友K:
要不就像制药厂胶囊数粒机类似的装置,合适厚度的圆盘搞一些漏孔,大小不能放下两个就可以了,倾斜安装,下面先托着,上面一推,填满了,下面释放。也许比用传感器便宜可靠。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只有用光纤了,电容接近开关一般都体积很大,对这种小产品不是很理想。
看轨道象是金属的,电容接近开关也可以检测到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可以考虑视觉啊 啊

终于明白了什么叫高射炮打蚊子了
高射炮打蚊子打不着!但视觉这个“大炮”是可以打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只有用光纤了,电容接近开关一般都体积很大,对这种小产品不是很理想。
看轨道象是金属的,电容接近开关也可以检测到的
几种不同的产品,有直径4mm的金属和非金属,也有直径1.5mm的非金属

网友M:
光纤吧,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N:
用槽型光电传感器应该可以。

网友O:
回复 楼主:
看到这图片怎么感觉像灌装机上的理盖机啊

网友O:
你这种机器间歇型的吗?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连续的,不间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这种机器间歇型的吗?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连续的,不间断啊
本来我也打算不间断的,纯属没事找事型的,机械工程师建议用,一来减少噪声,二来马达不用一直工作,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只有用光纤了,电容接近开关一般都体积很大,对这种小产品不是很理想。
看轨道象是金属的,电容接近开关也可以检测到的
几种不同的产品,有直径4mm的金属和非金属,也有直径1.5mm的非金属
这个还真不了解,还以为电容式的都能检测。前段时间选型传感器时因为和金属的罐体太近没有选择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P:
这种结构之前在博览会上见到过,他们是自动组装生产圆珠笔的,建议用对射光纤开关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种结构之前在博览会上见到过,他们是自动组装生产圆珠笔的,建议用对射光纤开关比较合适
可是我这个产品这么小,能实现吗?您能帮我推荐一款光纤吗,谢谢!

网友O:
回复 楼主:
那可能那位大师考虑的比较全面,那样可以改善工作环境,减少噪音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