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网口拓展!!

楼主(2015-12-14):
电脑需再次拓展4个千兆网口,但是插槽已经满了,没办法在加千兆网卡,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电脑网络端口的使用方式是什么,是自行研制的上位机软件吗?还是工业使用的组态软件?或者是特殊定制的专用软件?
如果只能使用一个电脑网络端口,然后通过千兆交换机的方式进行扩展连接网络设备,这种方法是否可取?

楼主:
有人拓展过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目前有6个千兆网口,还需要4个千兆网口,用来连接相机进行图像处理的。交换机接在一个网口上面,假如分出4个网口,那么这4个网口总速度为千兆,还是每个网口都是千兆。

网友B:
前几天用了个USB转网口,还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速率不够!普通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目前有6个千兆网口,还需要4个千兆网口,用来连接相机进行图像处理的。交换机接在一个网口上面,假如分出4个网口,那么这4个网口总速度为千兆,还是每个网口都是千兆。
千兆的网络,网线传输速率大概是100M左右的容量,如果10个千兆端口同时通过千兆交换机传输给电脑的一个千兆网口,实时数据传输容量加起来超过100M的容量,电脑需要更换上万兆的网络端口,并且交换机需要使用14千兆口+2万兆口的形式,交换机的数据传输模式需要更改为汇聚上联的工作模式。

我没有能够玩过万兆的交换机,以上纯属瞎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我再找工控机供应商问问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最笨就是换工控机换个插槽多的!

网友A:
对了,千兆网络的100M左右的网线传输速率,还要看计算机的内部接受的数据速率,如果计算机硬盘还在使用老古董的IDE硬盘数据传输端口的形式,根本就是建高速公路来给牛车通行。
必须使用最新的SSD硬盘和最新的硬盘传输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