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4):
东元7200MA变频器1.5KW炸模块,拆下模块修了下驱动想测下驱动,上电面板正常,6路负压正常,给运行信号正常,给频率信号变频器就复位,接着又启动。。。就这样启动复位反复,风扇没插,是24V有短路,还是主板故障了呢?

网友A:
东元7200MA变频器,好像是好老的型号了
我查一下资料先

网友B:
1、24V是否短路以万用表为准…
2、电源…
3、某电路动态工作时对电源产生干扰或有不良因素存在…

网友B:
估计驱动电路有可能某部分未完全恢复…

网友C:
我测的这个型号,静态下6路驱动都是没有负压的

看错了,我测的是7300

网友D:
驱动还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