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干扰捕捉

楼主(2015-12-14):
PLC输入点受到干扰,怎么检测到干扰脉冲时间。。

网友A:
听说是用示波器可以但是自己没有实践过,不好给答案

网友B:
如果是开关量的瞬间干扰,也可以在输入点采用适当的延时进行识别,也就是说,小于某一时间的脉冲不算数,将其过滤掉,只有持续大于一定时间的信号,才有效。

网友C:
PLC的输入接点是什么类型?高速输入端口?普通的开关量输入端口?模拟量输入端口?
1、高速输入受干扰,请检查高速信号源的传输环境。
2、普通的开关量受干扰,请使用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输入尝试。
3、模拟量受到干扰,处理方法和1相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C的输入接点是什么类型?高速输入端口?普通的开关量输入端口?模拟量输入端口?
1、高速输入受干扰,请检查高速信号源的传输环境。
2、普通的开关量受干扰,请使用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输入尝试。
3、模拟量受到干扰,处理方法和1相同。

正解  按照这个查一下

网友D:
参照3楼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