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4):
大家好,前段时间我做个一个小型设备,客户自己买的马达只有80W的小马达,客户需要用变频器调速,我自己店里的最小变频器就是0.75KW的,我按照电机参数,设定完毕,设备正常运行了2天,第三天变频器就不会制动了,但是运行都正常,我原以为是变频异常,更换变频后还是一个样子,参数设定也是正常的,后来我换一个马达就正常了,但是客户买的马达,用万用表检测所有数据都是正常的,大家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楼主:
大家好,我是修变频器的,上周我又碰到了一个15KW的电机,是一个染布行业的大型脱水机,点动正反运行只要1HZ,脱水的时候需要25HZ,在点动正反转,和运行的时候都是正常,但是在脱水结束需要制动的时候,就报过电流,变频器我拆回家,测量过,由于手头没有15KW电机没有可以实际运行,但是变频器各方面数据都很正常,大家是否有碰到过这样的案例,能否教教我

楼主:
对了制动电阻我也换过,而却加大了一号,还是不行

网友A:
看状况像是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停机参数检查过?

网友B:
楼主的贴,看不懂,都是好的,怎么会不行呢?难道是接线出了问题吗?换个电机重新接线就好了?

1楼里,第二个问题也看不明白,云里雾里的。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我想是bu是马达用万用表检测不出来 的故障;
第二个问题、: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D:
初始化后再试吧!本人经历过不少乱改参数的后果,可恶

网友E:
把制动强度调低一点试一下,如果制动电阻较小且设备转动惯量过大,此时制动时间过短就会报过流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应该参数问题吧,时间调过?

网友G:
对电机的检测,没见到楼主提到使用摇表呢?

网友E:
大惯量设备,如果你把制动强度调节太大,不是报过压就是报过流!因为能量消耗所致......

网友H:
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I:
不知所云。

网友C:
看看你的控制模式和制动模式能不能匹配

楼主:
我变频器的设置没有动,直接抱回来,上自己的马达是好的,客户重新买了一个马达就好了,到现在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