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4):
发动机一个火花塞上方漏油,一共四个缸,只有这一个上面全是油迹,不知有何影响与否

网友A:
肯定不行啊!
擦干净确认好漏油点螺丝紧固
或者垫片不行需要更换了!

网友B:
从发动机缸盖到发动机的中缸体有一个空心圆柱形的机油密封胶圈,火花塞就是穿过这个密封圈装进中缸下面的缸筒里面点火,如果这个机油密封圈损坏,当发动机工作时,机油因为机油泵的压力就会顺着着火花塞渗到缸盖上面来,也就是你会看到的在火花塞接线柱位置有油污,拨掉火花塞连接线(行内叫缸线),拧开缸盖上面的许多螺丝,打开缸盖就可以更换了表情,当然需要楼主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如果不换,影响可大可小,大的,机油会漏在发动机壳外面,过热时可能会因为电气线短路引起火灾。小的影响就是楼主要经常检查机油,不够就加。

网友C:
应该是发动机缸盖的密封垫老化了,换一个新的即可

网友D:
这个,去汽车修理问师傅吧。在这里讲,毕竟不专业呀。火花塞要拿下来看,触点燃烧是黄褐色,而且很干燥,就说明电话很好,如果是火花塞外面有油渍,那是外面的事,不影响火花塞点火燃烧。反之如果打开火花塞,点火触点是油乎乎的,黑色,那说明这个火花塞点火没有了,此缸未燃烧,等于发动机3缸在工作,一个缸在休息,这就不妙了。

网友E:
一般都是缸盖和缸头之间的密封垫圈老化或破损后渗油,去维修店换密封垫圈吧

网友F:
可以尝试着搞,把机器修坏也不是新鲜事,万一弄好了呢?
这种情况越修越坏的概率较低。

网友G:
去维修吧,别把故障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发动机缸盖到发动机的中缸体有一个空心圆柱形的机油密封胶圈,火花塞就是穿过这个密封圈装进中缸下面的缸筒里面点火,如果这个机油密封圈损坏,当发动机工作时,机油因为机油泵的压力就会顺着着火花塞渗到缸盖上面来,也就是你会看到的在火花塞接线柱位置有油污,拨掉火花塞连接线(行内叫缸线),拧开缸盖上面的许多螺丝,打开缸盖就可以更换了表情,当然需要楼主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如果不换,影响可大可小,大的,机油会漏在发动机壳外面,过热时可能会因为电气线短路引起火灾。小的影响就是楼主要经常检查机油,不够就加。
只是火花赛上面有油,还需要把缸盖都打开?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从发动机缸盖到发动机的中缸体有一个空心圆柱形的机油密封胶圈,火花塞就是穿过这个密封圈装进中缸下面的缸筒里面点火,如果这个机油密封圈损坏,当发动机工作时,机油因为机油泵的压力就会顺着着火花塞渗到缸盖上面来,也就是你会看到的在火花塞接线柱位置有油污,拨掉火花塞连接线(行内叫缸线),拧开缸盖上面的许多螺丝,打开缸盖就可以更换了表情,当然需要楼主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如果不换,影响可大可小,大的,机油会漏在发动机壳外面,过热时可能会因为电气线短路引起火灾。小的影响就是楼主要经常检查机油,不够就加。
感觉说得挺对的

网友I:
火花塞本体的垫片换一只试之,与缸体没有关系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火花塞本体的垫片换一只试之,与缸体没有关系
同意此观点,楼主按这样子搞搞看。

网友D:
回复 楼主:
火花塞有油,能拍个图片上来看看吗?

网友K:
有车一族,小问题还是自个动手搞定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能我说错了,请别见怪!我的车子一直就是自己弄,坏了先自己搞,网上查资料,实在搞不好就送到汽修厂,然后跟着修车师傅屁股后面转悠

网友L:
火花塞没拧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说错了,请别见怪!我的车子一直就是自己弄,坏了先自己搞,网上查资料,实在搞不好就送到汽修厂,然后跟着修车师傅屁股后面转悠
你動手能力強,但是是發動機,我怕搞成大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这有油?那就把这个火花塞拔出来,看看里面的燃烧状态,估计没事。

网友M:
回复 网友B:
这么内行,以前干过?

网友B:
回复 网友M:
我没干过这行,只是很喜欢关注,呵呵!我自己的车子坏了,一般都是自己弄,弄不好就去找修理厂,虽然花得钱少,但家里的备用配件挺多,经常是因为故障判断失误,而买了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