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老师 教一教 哪里错了

楼主(2015-12-14):
简单说一下:380v cjx2-1210交流接触器3个怎么接在一起

网友A:
什么问题都舍不得讲一下啊!
我表示还没有看懂!

网友B:
错的地方太多了,无法言语,所以别人也无法解释和看明白。
估计就这个图片,能给出解释的也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 一个交流接触器控制一跟电热管 ,

网友C:
看样子像控制加热管的呢

网友D:
楼主是要三个接触器同时吸合,同时断开吗?

网友E:
我表示无法看懂这种接线方式

网友F:
仔细的看一下,在三个接触器之间应该还有一个机械联锁装置,通常该装置是用于重要场合的互锁控制,比电器联锁更加可靠保险,以免误动作。

网友G:
请问你是在实习?还是在工作?如果工作的话那就不太好了!

网友H:
楼主,你把它她们进线端串起来想干啥呢?一般是并联的哇
出线端又是啥??

网友I:
画成图好说明也好解释。

网友F:
进线并联,又是三个接触器,很可是Y/△启动控制,三个接触器之间进行互锁。

网友J:
如果是控制三条380V的电热管,为什么不采用三角形连接,只用一个接触器呢?

网友K:
楼主这是准备干啥啊

网友L:
如果控制3根加热管的话,可以选择一个大一点的接触器,星型接法。

网友M:
什么控制啊,,,,都没看见保持啊

网友N:
楼主是不是在考虑三相电之间加载时相互影响小,全部工作时更加均衡?

网友O:
这个接法真没见过

网友P:
问题表述不清,你是想三个并联分流?

网友Q:
楼主依据这个把原理图画出来,传上来诊断一下。

网友R:
想要论坛上的朋友怎么样帮助你,你把要控制的有那些设备和器件,要达到什么样的控制方法说明清楚,是手动控制还是自动控制,是根据温度来控制加热管还是什么方式,你都要说清楚。上一个图让你参考一下:

网友S:
我只能说,你这样接很容易把自己绕进去。。。最后造成了个相短路。。。你就一个个并联有那么难吗???

网友T:
不知道要干嘛

网友U:
回复 网友R:
您好,按照这种接法接触器的电流怎么算啊 啊

网友V:
22楼的太好了!赞一个!

网友M:
22楼的,,太热情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U:
要想计算电流:
可以用表测 一下电热管的实际电阻值,乘上1.732被380除就是电流值

网友U:
回复 网友R:
星型接法是这的算,要是三角形接法怎么计算啊

网友W:
可以看原理图,或者画一下原理图看看。

网友X:
楼主没表达清楚

网友Y:
回复 网友U:
三角形就不乘1.732呗

网友Z:
这个是一个接触器一根火线?

网友AA:
哦.明白了:楼主首先要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达到怎样的效果?这个过程当中的困难是什么?楼主能回答吗?

网友AB:
看着很乱,没看懂,不知道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