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线匹配?

楼主(2015-12-14):
大师们看一下通讯线能否匹配啊?初学触摸屏多多指教!

网友A:
楼主的USB转SC-09是三菱的通讯线,是USB着422的通讯线,只能用于FX的通讯,通常情况不可以与其他品牌的线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用什么数据线来通讯?求解?谢谢

网友A:
什么品牌的产品就用什么品牌的通讯线,你自己没说与什么产品通讯,让我怎么回答你?

网友B:
你要什么通讯线,电脑到屏,看着有232口,普通的232通讯线应该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表达不够清楚?这是三菱的触摸屏,型号是GT-1030-LBD-C,那用什么数据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师能否细讲一下,小弟是个初学者不懂啊

网友C:
1、这种屏加一个USB选件,可以USB下载;
2、这种屏本体是支持232下载,数据线我查一下告诉你,你需要买一个USB转232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表达不够清楚?这是三菱的触摸屏,型号是GT-1030-LBD-C,那用什么数据线?
请购买RS-232转USB的编程数据线,到淘宝上去寻找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你的电缆是USB转422的通讯线,只能用于电脑与PLC的连接,而你需要的是电脑与屏的线,需要再买一根USB转232的通讯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线有232的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据线有232的头啊
莲花圆形插口的通讯方案,是可以使用很多种通讯格式的,比如常见的RS232,RS422,RS485。即使它们都是采用相同的一种插口,并不意味着可以使用相同的数据线进行通讯。

网友A:
在你提供照片上基本还能看出:
USB TO RS422 ADAPIER
翻译成中文,不就是USB转RS422转换器?怎么变成转232?是我看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怎么来区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看那头可以插到屏的232接口处,以为就是232呢,小弟不懂啊422与232怎么来去分啊,请指教

网友A:
怎么区分?连接头的形状并不能断定就是接口,比如说西门子的也是9针扁口,也就是如你所述的232口,实际上应该是485口,再比如说,8针园口,有的品牌是232口(LG-PLC),而FX却定义成422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来区分呢?
请翻阅工控配件的生产厂家发布的使用和安装手册,比如我在8楼提供的截图,就是下载三菱公司的客户使用手册。

网友E:
用QC30R2
你的线的口都不一样
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F:
虽然接口都是圆的,但一个是8针的,一个是6针的,我好奇的是你如何能插进去?

网友G:
不能通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确实很容易插进去,其他的我也不懂啊

网友F:
呵呵;GOT1030的编程口与三菱Q系列的CPU上的编程口是相同的,所以电缆也是用Q的下载线;
型号:QC30R2或USB-QC30R2;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三菱的屏1000和1200的不通用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菱的屏1000和1200的不通用啊
乱讲一通,连1200都出来了;
1020与1030上一样的,编程口与Q的CPU编程口相同;
再大的尺寸屏上自带USB接口了,可以直接用USB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小弟不懂啊 ,请不要笑话,还请大哥多多指教啊

网友H:
试一下,不行找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