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

楼主(2015-12-14):
之前在公司电脑上做的一个项目,拷贝到笔记本上,结果有个字体没安装,就把C:/windows/font下面的文件全拷过来,还是不行,咨询步科技术支持,告诉我把这个字体文件拷到项目下面,我试了也没有效果啊,哪位大侠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喜欢那个字体不想改怎么办啊!

网友A:
没遇到过
威纶通的可以换个字体

网友B(2016-01-16):
这个是系统字体下载就好了呀,缺什么字体就安装什么字体呗,跟CAD等那些辅助软件一样,缺少字体系统就要去安装相应的字体

网友C:
拷入的地址正确吗?

网友D:
点击元件属性,找到字体设置里面,看看有没有你创建过的字体类型,有的话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击元件属性,找到字体设置里面,看看有没有你创建过的字体类型,有的话改过来。

恩,就是你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