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4):
为什么不能直接读取VD区啊,

网友A:
不可能 肯定是地址或者通讯没设置好

楼主:
这是软件里的截图。

网友B:
比如读取VD100,你只需要选择VW100, 32位即可。

网友C:
版主   这个屏怎么恢复出厂设备啊    在没有密码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   这个屏怎么恢复出厂设备啊    在没有密码情况下
除非寄回WPF工厂刷底层

网友C:
又是这个回答   这样的话这个屏就不好用了   难道就没有通用密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又是这个回答   这样的话这个屏就不好用了   难道就没有通用密码吗?
标准答案只有1个

网友C:
版主   透漏一点点啊  我有好几个屏   因为这个问题躺在桌子上
或者发个给你   你帮我恢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   透漏一点点啊  我有好几个屏   因为这个问题躺在桌子上
或者发个给你   你帮我恢复了
要么输入正确的密码,要么发无锡工厂刷底层,没有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