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种时控开关

楼主(2015-12-14):
寻一种时控开关,定时要求每天夜23点起到次日7点输出触点接通,其余时间都断开 。朋友介绍一种正泰 的NCH8-20/20时控开关 ,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A:
KG316T怎么样?正泰NCH8-20/20是接触器!

网友B:
这不是夜晚路灯控制器吗?其实任意一种时控开关都可以满足要求,淘宝很多可供选择。

网友C:
这个 很多的吧

网友D:
市面上很的时控都可以提供16路定时起停了。

网友E:
楼主只要上某宝上随便搜个时空开关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F:
这种控制器网上一大把在卖啊。

网友G:
任何一个时空开关都可以的

网友H:
这种功能的开关市场上大把的,一般可设置周一到周日每天的开闭时间。

网友I:
TB上有N多。多种时段控制,还有wifi控制的时控插座。

网友J:
你这样的要求,只要是时控开关都可以满足。

网友K:
这种太多了啊,随便买个就好

网友L:
微电脑时控开关KG316就能够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M:
这种东西海了去了

网友N:
我知道LOGO!干这个最合适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知道LOGO!干这个最合适了。
您这也太大材小用了吧!马云任何一款时控器都能满足他的要求。

网友F:
LOGO干楼主这事成本是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微电脑时控开关KG316就能够满足您的要求。
12楼主说得很正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知道LOGO!干这个最合适了。
K版,这个提议好,可能会用到的。

网友Q:
可以实现这种功能的时钟一抓一大把,应该时钟就可以,有可能路数有可能会少点

网友R:
这个太多了!
路灯控制器
时控开关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而且还有更多的功能!

网友S:
普通的KG316T时控器就行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OK,你是不是在子门子的论坛也发了这个问题呢?其实如果是时控,特别是长时间的时控,而且是多任务的时控,用LOGO!还是可以的。其实价格也不贵,单一功能,用最简版的,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事。而且,类似LOGO!功能的控制器也很多。价格都差不太多。国产的不知道性能和可靠性如何。

网友T:
时控开关 淘宝上几十块一个吧,logo!最简单的我买过230RCo大概400块吧,不过时空开关时间长了触点会出问题。而logo!很稳定,而且时间可以自己用程序随意设定,这个方便太多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L:
微电脑时控开关KG316就能够满足您的要求。
说的对,我们用的就是

网友U:
引用 网友N:
我知道LOGO!干这个最合适了。
。杀鸡焉用牛刀。表情。KG316就行

网友V:
时控开关很多的,买一个就行。

网友W:
这个比较多

网友L:
时控开关:

网友L:
说明书和接线图:

网友X:
单看顶楼要求,1楼建议可行。

网友Y:
时控开关KG316可以

网友Z:
任何一种时控开关都能做到。

网友AA:
时控开关就可以实现功能,几十块钱的事儿!

网友AB:
就是25块钱的某宝时控开关即可完成

网友AC:
你看这个咋样

楼主:
CN101能否实现全天候准确定时控制吗?

网友AD:
淘宝上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