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阿特拉斯空压机高手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2-15):
这个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有谁知道 开机就报这个故障我法运行 后来发现总电源处 有打火现象 紧固端子螺丝后 开机正常 但就I是不知道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 哪位给科普一下

网友A:
还有这种情况,我们这没出现过,学习了

网友B:
看图纸,机柜里一般都会带有电气原理图。

网友C:
风扇太热?????

网友D:
检查7一下风扇电机吧,看看轴承情况!

网友E:
看看风扇电机

网友F:
阿特拉斯的空压机用的变频器好像是西门子的MM440,找一个变频器的面板插上,看看变频器的报警信息!还有0XC040是变频器的状态字,这里只能看到是变频器报警了!

网友G:
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散热风扇故障了
检查散热风机是否卡滞,手去拨一下看看能不能转
再检查接线或者电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H:
看看负荷是不是有点大、风扇有没有故障、温度是不是有点高!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I:
主线虚电流不平衡一或许有发热,有报警代码百度一下不能?

网友J:
接触不良,可能存在压降等情况。

网友K:
这个百度过了  确实是没找到 这个代码的意思   高手能否赐教一下   还有就是空压机用的是安川的变频器 当时变频器报的什么代码  因为没在现场 不是很清楚  只是给了两张图片    这两张图片是两台空压机的故障显示  不是一台的  后来就是发现在两台公共电源断路器下有一相有打火现象 温度没有很高  紧固后故障解决   就是现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两台会报不一样的故障  那个状态代码到底代表什么呢

网友L:
说明书应该有故障代码查看

网友K:
回复 网友L:
这个确实没有

网友K:
这个确实是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