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RT  来论坛求助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检测物体有没有穿扎带,并且物体也是尼龙材质的  可以检测尼龙扎带伸出的那部分 但是用基恩士的光电开关检测范围太小 因为扎带不能每次都正好挡住光电开关的光线  电容式传感器也试了  检测不到   请问大家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A:
是人工手工进行绑扎的,对吧,绑扎后不规则的摆放吗?
需要按规定摆放,比如扎带伸出来的尾部必须朝上,必须竖起来和流水线形成90度直角,方便切割和遮挡光线传感器输出的光线。
或者说,如果说系统的投资金额没有限制,使用几万或者十几万的工业视觉检测方案也是可以的。

网友B:
用电梯的光幕试试,仅供参考

网友C:
尼龙扎带和物体的颜色一样么?

楼主:
和物体颜色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视觉的太贵了 就不考虑了  是人工手札的 摆放位置在小范围内  但是光电开关的检测范围太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觉的太贵了 就不考虑了  是人工手札的 摆放位置在小范围内  但是光电开关的检测范围太小
不用光电,用光线传感器开关,对射式的射出一根或者几根光线并接受的光线开关。

网友D:
用U型槽的光电应该可以吧

网友E:
光纤传感器

网友F:
楼主还是上个现场实照说明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是上个现场实照说明下。
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正确

网友H:
6楼的或许是个思路,加宽检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