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有A,B两台电机,如何用一组启动,停止开关控制,控制要求,按启动按钮A运转,按停止按钮A停机,再按启动按钮B工作再按停止按钮B停止,如此反复。只能用继电器,不可以使用PLC

网友A:
楼主,这样控制的意义何在?为何不考虑多加一组按钮,问题分分钟解决,也不用头大的在这里搞这些继电器,

网友A:
这样做按钮是省下了,可是继电器数量肯定会增加,成本一样会上来,而且控制接线也很复杂,出问题了不好排查,一对一的控制,简单明了。

网友B:
吃多了,撑的

网友C:
哪个给你留的作业?

网友D:
增加2个计数器不就简单了

网友E:
这样做怎么感觉没有实际意义呢!

网友F:
请参考一键启停电路。继电器成被增加我倒。

网友G:
用10个八个继电器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实用性和性价比巨低,现实的工程之中,已经很少有人去采用了。
工业控制环境,讲的是简单稳定,易于维护,而不是耍技术聪明。

网友F:
弱弱的问一句,我可以偷懒用2位的开关吗,就是按一下自锁,在按下变停止的开关表情,电路成倍简化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F:
或者用2组押扣开关搞定,不过买好的押扣开关贵来

网友H:
楼主说说为什么要这样控制啊啊

网友I:
omron G4Q 繼電器應該可以達成需求~

网友J:
楼主在考大家

网友K:
变频器本身就可以了,三线控制模式,按一下输出,按停止停机

网友L:
楼主这个应该是作业来的,实际应用的话觉得没有一点意义。

网友M:
楼主你这是作业题目吗?

网友N:
这个真的很难做

网友O:
继电器多了,故障率大

网友P:
哈哈,老师给的课题作业,实际无意义。

网友Q:
就是个考逻辑的题  ,,费脑力没意思

网友R:
加装2个欧姆龙的锁栓继电器就行了,超级简单滴

网友R:
你的停止按钮就是常规接法,只是启动自锁部分改动一下罢了

网友S:
手工画了个,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T:
为什么要这样做,有具体的应用吗?
一般地说,用两组按钮控制会清晰一些。

网友L:
回复 网友S:
个人认为这是用了4个按钮了,如果是作业,这不合题义了。有些题目是考逻辑思维的,真正应用没一点意义,我们那会就考过一个按钮正反转,实际中谁这样用呀。

网友U:
只能纸上玩玩,现场没人这样使用的,成本高,故障率高。

网友R:
引用 网友U:
只能纸上玩玩,现场没人这样使用的,成本高,故障率高。
没有PLC之前就是用锁栓继电器来玩的,线路简洁稳定

网友V:
应该比较简单了,具体有什么问题还得试试

网友E:
不知道是否可以行得通!

网友S:
回复 网友L:
这样画只不过是原理图,实际配线时就一组启停,L线经1P或熔蕊保护接到停止按钮上端,下端分两条线一条用干接触器自锁,另一条到启动按纽。

网友W:
又想怀孕又叫戴套,耍俺们!

网友X:
偶觉得就是作业

网友Y:
交替轮换运行?三个继电器控制吗?

网友Z:
话说电机启动有这种控制方式能运行?

网友R:
引用 网友W:
又想怀孕又叫戴套,耍俺们!
这个人就杜蕾斯不是有那啥凸点、颗粒、蘑菇头......
至于怀孕问题不大,你可以把前端开孔

网友AA:
引用 网友R:
加装2个欧姆龙的锁栓继电器就行了,超级简单滴
什么是锁栓继电器?请介绍下。

网友R:
引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R:
加装2个欧姆龙的锁栓继电器就行了,超级简单滴
什么是锁栓继电器?请介绍下。
直接到欧姆龙官网找MKK系列继电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