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请问:最近发现触摸屏出现了横光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这里的一台触摸屏出现横的条纹,是不是触摸屏要坏了?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芯片线路坏掉了。

网友B:
要准备好备件和程序了

网友C:
液晶屏本身坏了,或对应的驱动有问题都有可能;
有同款的可以用代换法试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D:
液晶的可能多一些

网友E:
这种问题多数是偏光片出问题了!

网友F:
得准备好备份了

网友G:
准备好备份吧,驱动电路出问题居多,其次是液晶屏本体

网友H:
出现波纹线或者液晶亮线,不管是横线还是竖线,都是液晶面板本身出现了问题,或者液晶面板内部的液晶模组排线压接不良,出现了松动迹象,这个一般只有厂家才能处理。

是服役了N年的触摸屏了对吧,准备备份画面程序,更换新型号的触摸屏吧。

网友D:
常见的触摸屏还是很容易修理的

楼主:
看了大家的讲解,晕晕的感觉啊!我们的触摸屏才用了六年啊!

网友I:
楼主也拍张照片来看看啊,出现一道杠感觉没啥大问题,应该不会音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也拍张照片来看看啊,出现一道杠感觉没啥大问题,应该不会音响使用的
不是一道的。是很多横纹条。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6年已经很不错了,尤其是现在新型的;

网友J:
有肯能坏了!

网友K:
回复的意见比较集中,液晶屏或驱动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含排线压接不良),需留意备件和准备程序。

网友L:
不修直接换掉

网友M:
电源滤波不良也有可能这个现象 你们太武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