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问一下什么样的串口调试软件好用

网友A:
上个项目用到了通讯,就选择的雪莉蓝串口助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雪莉那个我也用了 为什么还是收不到数据呢

网友A:
端口号,波特率,奇偶校验等都和plc内设置的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样的 测试rxd指令的时候成功了 txd指令就没有成功 所以现在头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