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大家好,我是做设备维修的电工,上周我碰到一个染布行业的大型脱水机,用了变频器的点动正转,点动反转(点动频率是1HZ),运行频率为25HZ(700r/min),设定脱水时间是5分钟停止设备运行,需要用变频器将脱水桶慢慢的停下来,制动到大约是300r/min的时候,变频器报过电流,可以手动复位,一切正常,就是制动不行,换大一号的制动电阻也是一样的,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否是马达出了,问题

网友A:
换电阻小一点功率大一点的制动电阻

网友B:
停机时间加长1分钟试试。或者来个自由停机。过压才需要制动电阻功率增大吧。

网友C:
延长减速时间

网友D:
是多大的电机,多大的变频器。我公司脱水机7.5KW的电机是3分钟减速时间

网友E:
延时加长 加电阻试试

网友F:
看下控制方式和制动方式的选择是不是匹配的

网友G:
如果变频器报过流,那是电阻值小了,如果报过压,那是电阻值大了。不过首先应该确定的是,制动过程电机电流到底是不是超过了电机额定值?

网友H:
减速时间设了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软件最大制动时间就是60S

网友G:
60s的制动时间呀,那就看看制动过程的电机电流(变频器显示参数),达到电机的额定值了吗?如果达到了,就继续延长制动时间至100s试试看。

过电流,说明制动时电流太大了,需要延长制动时间,或者更换(加大)变频器和电机的容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软件最大制动时间就是60S

什么变频器,才最多60S,不会吧。

楼主:
机器是突然不行的,我是修变频器的,我检查变频器没有问题,感觉处在电机上,上个月,我帮人家做了一个喷漆设备,电机需要正反转速度控制,还有10多个定时器,客户希望用普通时间继电器做,最后我建议客户用的PLC和HMI设备做的,做的产品品质很好,旋转工件电机是客户自己买的1440r/min,80W,设备回去用了不到2天,就出问题了,设备运行正常就是不能制动,我参数没有人动过,我怀疑变频异常,更换变频以后还是不行,我拿客户拆回来使用2天的变频测试自己的马达,很正常没有任何异常,最后我怀疑电机,更换电机后,就正常了,到现在已经使用了近2个月,都很正常,客户换下来的马达,我用万用表也测不出哪里异常,你们大家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吗

网友F:
是不是机器共振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用万用表检查电机?那不行。太简单的测试了,还是用摇表测一下相相间和相地间的绝缘电阻,以及三相绕组电阻的一致性吧。

网友I:
制动电流设置是否过高?

网友J:
正在学习变频器中,很好的资料

网友K:
脱水机组在停车时有可能产生震抖从而导致电机类似于猛然加速减速状态,此时因为电机加了制动电压就等同于一个发电机,抖动时猛加速就导致电压急剧升高,从而导致过压!!
此类状态建议给电机非制动相加装制动同步泄放电阻即可解决

网友L:
有可能是设置参数出问题了

网友M:
脱水机惯性大,你设置的减速时间不够!

网友N:
我感觉像是参数有问题,你检查一下母线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