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一个电机A(减速电机)需要在电机B(污水泵电机,该电机要求一备一用的设置,应该可以当成一台电机看待)开启后循环周期运行工作(已有思路,类似于闪烁电路,停止一段时间,启动一段时间。)电机B则是需要开启后不间断运行。那么问题就是,电机A需要在电机B关闭之后,在经过M时间,然后再运行一段时间再彻底关闭。
不知道这样的电路设计是否可取?

自己觉得那个关闭之后在运行一段时间再关闭 有些困难,不知道图中电路该如何修改,或者有什么别的设计思路。

楼主:
最下面没截图到的是单独的电磁浮球阀的控制,不影响困惑问题的描述。

网友A:
感觉楼主描述让我不明白,控制应该很简单滴

网友B:
断电延时继电器

网友C:
问题并不复杂,但看电路感觉挺复杂。为什么呀?触点开关太多了。眼晕。

网友D:
具体是觉得哪点可能不符合要求;图中好像,通电KM13即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