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前几天遇到个一个特别的故障,船上一套自动化压排水系统,上位机用的是组态王,是施耐德的PLC控制电磁阀然后控制液压阀门。操作的人说有一个阀门操作没有反应了,我打开电磁阀控制箱,发现有一个电磁阀指示灯一直在亮着,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每操作一下,电磁阀通电两秒左右,液压阀门就动作到位了。初步检查输出继电器正常,把PLC断电重启还是不行,然后把上位机电脑重启还是不行。施耐德的PLC接线是很小的插排,线也比较细,线号都没有。无奈之下只有一个一个的拔插排,终于拔到一个插排时电磁阀断电了,然后把插排插上去,电磁阀又通电了,仔细观察发现PLC输出模块上有一个指示灯一直亮着,重新把PLC断电,把模块从导轨上拆下来,用精密电子清洗剂从模块的散热孔一通乱喷,然后把模块重新装上去,重新上电故障消失,上位机操作也正常了。一直以为电脑会死机,PLC也只应该CPU死机吧,没想到模块也会死机啊!!

网友A:
也正常。反应失灵了

网友B:
是不是有物体掉进去了,又被你洗掉了

网友C:
这个不叫死机是叫故障,软件运行的才叫死机

网友D:
三菱的FX1S遇到过一次,PLC上电Y0就有输出。后来多断电一会就好了,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E:
是施耐德的模块式PLC控制器吗?输出模块内部也是上百个引脚的精密的集成电路,当然也会出现故障的。

网友F:
以前我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跟你的处理方法差不多!

网友G:
电子设备清洁很重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积木式的,一块一块拼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有东西掉进去的,箱子很大,而且PLC在最上边一排。

网友H:
应该是有异物进去了,你喷了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除非是灰尘,别的进不去。

网友I:
有可能是导电的灰尘致使硬件上连接短路。所以设备检修清洁是必要的。

网友J:
应该是硬件的故障吧,,不象是软件的故障啊

网友K:
是不是硬件有故障了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知道,反正处理过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K:
后期还是要注意的,曾经我有客户也是这样的故障一次,刚处理完了,也是好了,结果过一个约时间,各种故障不断,后来再次诊断还是PLC有故障,换新的后稳定了。

网友L:
会不会因为长期运行高温造成死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积木式的,一块一块拼在一起。
什么积木式的?那玩意几万块钱一套,叫做模块式PLC。

网友M:
PLC是电子设备,那就是说电子设备该有的问题她都会有,你的明白??

网友N:
这是有故障

网友O:
这还硬件有问题了,PLC不存在死机说法

网友P:
很少吧  我以前晶体管输出的没注意短路了下管子穿了  然后那个点就一直导通了  也许灰尘造就了这个情况

网友Q:
电子产品的故障是千奇百怪的!

网友R:
CPU是智能的,I/O模块也是智能的,只要是有脑袋的,就都会死机。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智能设备都有死机、卡顿问题。

网友S:
也认为,所述不能确定是输出模块死机;是不是处理时故障原因被排除了。

网友T:
哪个厂家的船用阀门  这个行业我熟悉

网友U:
应该是粉尘集到上面了

网友V:
应该是硬件故障

网友W:
灰尘应该是罪魁祸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