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三菱A700 11KW变频器带同等级马达,用最短加减速运转,发现加速过程中电流能够快速的稳定至设定的准位没有大的波动,跪求知道原理的大侠赐教原理。

网友A:
原理?
你想做变频器?
加速时间与负载的惯性相关的,可以从大一点点减小,以不过流报警的值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试过减小时间,当达到准位后用PI调节加速时间,这种方式出来的电流波形不稳。

网友B:
好像跟负载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空载的情况下测的电流,但是电流波形不稳。

网友C:
PI调节加速应该不是匀速的吧,如果不是匀速的上升那么电流波形不稳应该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是的。所以我很想知道三菱是用什么方式来实现最短加减速功能的。加速时间很短,电流一直维持在准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是的。所以我很想知道三菱是用什么方式来实现最短加减速功能的。加速时间很短,电流一直维持在准位上。

有些变频器是有一个电流限幅功能的,就算设置时间很短电流再大但上升到这个限幅值时就不会再上升了,当然这样做就会造成没有按实际的加速时间来了。自然电流也就一直维持在准位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异步电机输出电流不是根据定转子的滑差来确定的吗?电流如何可以限幅?

网友D(2016-06-27):
LZ是V/F控制还是矢量控制?

网友E:
楼主 实施改改启动扭矩看看

网友F:
楼主想表达什么呢?
最快加速不就是把电流当成控制对象,其目标值为变频器可持续运转的最大电流,对变频器输出频率做PID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