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一条输送带原来用电磁调速电机拖动,在输送带前方有故障的紧急情况下,岗位人员的习惯是电位器归零,输送带即停止。现改为变频器拖动,因设有停机时间,电位器归零后输送带不马上停止,会造成输送带前方物料堆积堵塞。
   不考虑设备冲击,设备可以立即停止,不存在发电现象,停机时间能不能设为0秒?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会报过压过流吗?

网友A:
一般设置短时间减速最好配个制动电阻,大部分变频器宣称可以做到0.1s制动

网友B:
在不报过压得前提下缩短减速时间

网友C:
提前让变频器反转,但反转的频率要低,反转的转矩刚好抵消调正转的惯量

网友D:
换刹车马达,自由停车。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是要炸模块的节奏啊

网友E:
设成那样子,实际上也不那那样子的。

网友F:
设成自由停车,然后外部抱闸;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提前让变频器反转,但反转的频率要低,反转的转矩刚好抵消调正转的惯量
你能预先知道紧急情况的发生吗?

网友H:
自由停车 外部加刹车

网友I:
利用电机反转制动

网友J:
给电机加装一个离合器就行了!还要想破脑袋干嘛呢

网友K:
加个急停按钮,急停时不用电位器

网友L:
4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M:
我也同意4楼方法,最好!

网友N:
可以设置为0.1 啊

网友O:
是一个多大的马达?
小马达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P:
变频输出端加接触器,急停控制接解器,正常情况下电位器启停,紧急情况下按下急停。

网友Q:
多大的电机,加一个电磁线圈抱匝装置

网友R:
给变频器加制动电阻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炸模块的节奏啊
变频控制不能正反转调节吗?

网友S:
变频器不是神器,不要想当然了,搞点实际的吧,机械抱闸装置也得0.几秒呢,更何况一个变频器

网友T:
还是制动电阻好,方便不用多费事。

网友M:
如果加制动电阻,减速停车就要按最小时间的减速度制动停车。如果传动系统的摩擦阻力很大的话,他还不如自由停车停得快。原因就是,自由停车电机无电流,通过系统传动系的摩擦阻力自然停车,而电阻制动停车,电机有电流,为了保持电机的电流额定不变,需要维持在一个时间段减速制动。否则会电机过电流的。

网友U:
看惯量大小。  我改造荔枝面机器,易能0.75kw变频器,0.1s停机时间,启动时间0.1s ,频繁往复运动,没有报过流,如果负载在大一些的话,肯定就会报过流的。所以得看负载情况。没准加个制动电阻0.3-0.6就可以了呢。

网友V:
可看7楼方法是否可行,并参考23楼、24楼的说明。

网友W:
我倒没试过。感觉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个急停按钮,急停时不用电位器
现在实际使用应急方案就是这样。
变频器本身有启动、停止按钮控制,正常生产用电位器调速,紧急情况直接按停止,设备即停。

楼主:
    真没想到这个问题会上今日话题。
    现实中是看到同一台设备以前用电磁调速时电位器一归零即停,现在改用变频后电位器归零不即停,因而想来问一问,停机时间改为0秒行不行?
    很多人都想到制动,可能是我没交待清楚,其实这设备(输送带)一停电即停,不用制动,不象风机类停电后还有惯性转动。

网友X:
一般不这么搞,我最小设过0.2秒

网友M:
回复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直接自由停车模式即可,西门子的变频器叫OFF2,其他品牌的不知叫什么。但这个操作就是直接断电机的电流。

网友Y:
可以设电流置动,加置动电阻

网友Z:
为什么不用多段速呢,既然是电位器归零就可以,可以加个开关,一合上变频器的频率自动降到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