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现在在做一个方案,一个装配线,共有19个装配工位,我现在的设计想法是分段装配,也就是把19个工位分为3~4台机来做,这样在机器要好做一些,故障率也要相对低一些。
粗步估计了一下,可能有80~100个气缸,10个左右步进电机。
我现在正在纠结着用什么PLC控制好点。我想集中控制,用一个PLC。这样就要很大的系统才行,或者是二个以上PLC。要不就每个分段机器用一个PLC,这是最简单的控制方式。
如果用大型PLC,我就想试用一个倍福,但倍福又没有用过。纠结得很

网友A:
用一个中大型plc,配合远程IO,能灵活分配成组。

网友B:
西门子PLC300试着考虑一下

网友C:
西门子,三菱都是很熟悉的品牌了,即使是模块机领域。
考虑一下罗克韦尔,或者施耐德的模块机吧。之前有一个网友分享了高速公路的隧道工程,用的就是施耐德的模块机。

网友D:
楼主19个装配分3到4个工位,工位与工位之间采用倍速链连接还是采用单端线体连接,那你一个工位要完成好几道工序,单机采用什么模式。我们都是单机独立控制。

网友E:
楼主还是用FP2吧,你好像熟悉FP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