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现有32A交流接触器一个,控制3个伺服驱动器,在伺服驱动器之前分别串联伺服专用滤波器,求教,在32A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头上需要再并接一个防干扰和电弧的滤波器吗?或者有无其它的接法,求指教

网友A:
辅助触头做什么用,自锁么。

网友B:
只有在线圈上并,哪有在触点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说错了,我要表达的就是,A1,A2,不是辅助触头,在每个伺服驱动前面会串联专用滤波器,那么接触器上需要并接滤波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说错啦,是A1,A2,不是辅助触头。。

网友A:
回复 楼主:
接触器如果是PLC输出控制的可以考虑加阻容消弧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没有PLC,我以前接触的是不需要的,都是直接给线圈供电,刚看到有个电气图是给接触器并联了,产生了怀疑,,非常感谢~~~

网友C:
不需要吧。

网友D:
伺服驱动器一般都是使用无熔丝断路器进行供电的吧,为什么需要使用接触器进行供电呢?是需要自动控制开启和关断伺服驱动器的电源对吗?
其实接触器如果说是使用交流线圈的类型的话,不需要进行滤波的。

网友E:
伺服驱动器只是在主回路加装接触器做安全异常时的紧急电源切断

网友F:
伺服电源输入端为何用接触器而不用断路器或熔蕊保护?难道要经常要切断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