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感应液位的。请问两个小圆圈按钮干什么用?百度也沒查到。

网友A:
没图没型号没真像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太大,上传有点卡。帮忙看下两个圆圈按钮干什么用?输出方式可以调吗?

网友B:
易福门的传感器啊  好货 应该是设置输出模式的吧,如上图,设置输出常断或者常通

网友C:
自己找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D:
没见过,自己研究下

楼主:
谢谢各位啦,尤其4搂前辈

网友E:
输出有常开和常闭2个点
下面的看不清楚是按钮还是指示灯!

网友F:
是不是两种输出方式

网友G:
有4楼提供的说明,应当可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