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目前有一设备,客户反映是使用时会少计数,情况是在生产速度在600支情况下回出现,在500支的时候不会,程序,接近开关都没变化,监控这个接近开关的时候有发现高速时少计数,但是由于别的因素还未更换这个接近开关,因为原来使用时未发现这个问题,每天换班都有用固定产品测试的,接近开关是欧姆龙圆形的,使用1年多了吧。

网友A:
接近开关响应频率?

网友B:
用高数计数的话,那只能推测你的关电开关反应速度根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数计数的话,那只能推测你的关电开关反应速度根不上了;
不是高速计数,每秒响应10次,已正常用1年了,准备叫客户电工把这个接近开关换了试试。

网友C:
有可能是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感应。
感应距离也叫客户电工调整了,还是会,速度降到每分钟500次就没问题,超过500多就会漏计数

网友D:
会这样吗?还没注意到啊

网友E:
如果之前一直没问题,现在不准确了,那就不排除接近开关的问题了。1秒钟10个脉冲应该用高速计数会好些。

网友F:
换个近接试试

网友G:
用了一年多现在出现问题,调近点都解决不了只能换接近了。

网友H:
不一定是接近开关,可以查查开关的电源

网友I:
1秒10次的频率不高啊,国产的接近开关很多都可以,我曾经碰到过也是有少计数的,不过是接近开关的支架底座固定螺丝松动加上机器震动导致的,拧紧固定牢靠后故障排除,也有光电开关少计数的,一般只要固定牢靠调节下灵敏度和感应距离也就好了。如果频率很高,我们都是用美国的 BANNER或者德国SICK,稳定但价格贵。

网友J:
感应没问题、接近开关良好的话,据5楼,则还是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试试。

网友K:
还是看一看问题时的信号波形,再做结论。换传感器还是比较盲目的。行与不行都应该用实际的问题点说话。接近开关采用了一年,这不应该是寿命问题。

网友L(2016-03-18):
可以试下我们的接近传感器,可达到一秒2000次的频率

网友M:
是不是电感式传感器的感应面 受到过机械冲撞之类的 或者检测面有磨损

网友N:
500或600是没分钟喽,平均10个/秒,从这些看没什么问题,一年多怀疑是近接开关也合理。
你没有提供下列可能影响的因子
1.接近开关直径,检测距离,给出具体信号最简单。.
2.被检测面大小,运行到传感器处会不会造成检测面变小
3.件与件的运行间隔是不是有大有小
4.检测距离是不是临界
5.PLC检测?设置,程序问题
以上是曾遇到类似问题小结,供参考,一般才一年,有没有明显的伤害,我都最后考虑接近开关。(换一下还是比较麻烦,再说才一年,除非买的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