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机台检测精度比较高,预算又少,目前选择精度1μ的滑台,一种配伺服电机这种比较贵,一种配步进电机,然后自己回来加编码器,求大神科普下用步进加编码器的缺陷。
决定用伺服了!感谢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步进电机加编码器,理论上就这么加,意义不是很大。说不定还没有不加的时候精度好。
因为加编码器以后,数据就要运行编码器的计数,也就是说只有编码器=你要的数据位置之后,步进电机才会停止。而直接走脉冲控制步进电机,这是由系统分配的,要多少走多少。
步进电机只要在负荷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丢步的,精度一样可以有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轴系太多,而且运动非常频繁,之前有过丢步现象不大敢用,用伺服成本又上去了!

网友B:
楼主既然之前用过,那就加编码器试一下好了,但我想的是假设编码器测量得到实际滑台少走了1μ,这时让步进再走1μ,这样步进做的到吗。

网友C:
应该不太好控制精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为了让自己轻松点果断上伺服,一不小心把自己坑了不好

网友D:
可以试试,不行再换吧

网友E:
伺服驱动系统,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安装在马达尾部的编码器反馈的信号采集进伺服驱动器里面并自动进行修正了。
而步进马达驱动器,则没有这个功能,需要自己增加外部设备进行实现,而且是否能够实现还是未知数,如果这种方法非常容易实现,成本又低,那么步进马达的生产厂家不会想得到吗?

网友F:
成本都控制这样了,设备也很难做

网友G:
还是上伺服可靠。

网友H:
伺服可靠,步进加编码器真是鸡肋的感觉,来回震荡估计比伺服明显太多了

网友I:
用步进加编码器,到时再上伺服的话成本更高了,时间也浪费了。

网友J:
曾经在同一个厂内用过50台步进和50台伺服试过,明显伺服稳定故障率低得多,而且伺服就算有故障基本都是机械故障,伺服本身故障较少。而步进驱动和步进电机都出现故障,故障相对较多。

网友K:
有附编码器型步进马达+专用驱动器可直接作闭回路控制

网友L:
目前伺服电机已经下降到普通电机+变频器价格了,郁闷ing'

网友H:
伺服又不贵,何必去找那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一套省1000,一台机可以省2W!量产省。。。不算了

网友M:
需在满足性能的要求下,节省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