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请问直流母线560V经过两个750k3w的电阻降压给3842 供电,但是好奇怪,居然坏了个电阻(后面一个),请问这个电流要怎么计算?

网友A:
这个计算就好麻烦了吧,一般都是毫安级别的,很小,具体怎么算不清楚,坏了一个开关电源应该可以启动吧,或者是过一段时间才能启动

网友B:
碰到过多例了,这个损坏不一定是过流造成的。

网友C:
这个电流不用计算,太小了

网友D:
他是串联降压?

网友E:
是呀,两个电阻是并联还是串联呢?串联的电流和并联的电流都很小。电阻坏还是有其他原因的。

楼主:
嗯,是串联关系,

网友F:
开关电源损坏高阻值降压启动电阻很多的,换同功率或高一级的就可以。

网友G:
按照该模块正常工作电流90%--110%选择降压启动电阻阻值,

网友H:
散热不好烧了,再换一个吧,电流=电压/电阻 不就出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哥们

网友I:
多次出现的故障,也许有其共性的问题(据回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