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烤炉的设计

楼主(2015-12-15):
一种防火板材,在受到高温时会散发出一种气味 ,所以想在应用前用高温手段去除其异味 ,就准备建一个电热烤炉。以前没有做过,更别说思路 ,看看大家有什么见解 。温度在800到1000摄氏度,炉内容积2米×2米×1.7米。
用什么材料作墙体?
木板怎么放进去 ?
温度怎么控制?

网友A:
1、需要耐火砖,或者耐高温的石棉材料。
2、需要购买大功率的电炉丝、鼓风机系统,需要制作电气控制柜。
3、如果一次作业需要烘干的板材很多很重,比如1吨重,需要自行焊接自动进料与出料的料车,还有炉门。

如果是大型的烘干房,建议还是到市面上请专业的热处理设备的公司制造算了,虽然费用很贵,但是自行研制,需要N多人手,涉及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和电气控制工程。

网友B:
买台烧煤的热风炉做热源,还可烧木材下脚料。

网友C:
这种没见过,楼主到时做好发个介绍上来,我也想做一个。老木匠木板放在柴火灶里烘干的。

网友D:
一个既简单又省钱的方法:挖一个大坑,底部填上锯末,上端搭好架子,放好木板用一大块塑料布盖严木板和坑,点燃锯末(不允许出现火苗),利用烟来烘干木板,你可以问一下老木工师傅

网友E:
不要用电(除非电价很便宜)
你的条件都没有没法谈!

网友F:
1楼说得较细。
材料和温度控制或可参考箱式炉;产品如何放进去则需看尺寸等情况,比如可移动的料架等。

网友G:
这个就类似于高温试验箱,单纯加热,楼主可以阿里巴巴参考他们的

网友H:
前两年我在做热处理的厂做过几个月,稍微对其有些了解,说起来是挺简单的,用角铁+铁板焊接一个外箱体,里面砌高温耐火砖,1000度,电阻丝好像做不到,要用硅碳棒。电气相对简单,用温控仪控制温度,再用3个可控圭输出到发热元件上面

网友I:
你是打算做一个连续烘的,还是分次烘的。。这个如果用电阻丝的话,功率不是一般的大。估计在几十个kw以上!

网友J:
可以参考1楼的意见

网友D:
温度太高了,空间小的话估计木板会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前两年我在做热处理的厂做过几个月,稍微对其有些了解,说起来是挺简单的,用角铁+铁板焊接一个外箱体,里面砌高温耐火砖,1000度,电阻丝好像做不到,要用硅碳棒。电气相对简单,用温控仪控制温度,再用3个可控圭输出到发热元件上面
烤木板不用1000度吧,这样木板会被碳化的,用大功率的电炉丝,控制在4~5百度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