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定时器怎么使用?如图是什么意思?求各位大神给予指导,感激不尽!

楼主(2015-12-15):
(无正文)

网友A:
当V66.0和M6.5接通并保持接通状态,定时器T63将在延时 VW532×100MS后接通。

网友B:
触摸屏或者电脑设定的
理解常数的就明白了

网友C:
1楼正解,定时器条件成立并保持经设定时间到时标志接通,时间未到之前条件断开自动复位。

网友D:
100MS的定时器,楼主这是收尘的程序?

网友E:
不喜欢西门子,还是三菱符合自己的内心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我这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 新手上路望理解。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除尘的程序,看来你也做过除尘的项目,以后可以向您学习了。还望给予指导啊

网友F:
定时时间可以改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的意思就是定时器用的类型不一样就可以改吧?是这个意思吗?比如说T37是100ms,T96是1ms,没接触过搞不懂,不知道如何学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就是定时器用的类型不一样就可以改吧?是这个意思吗?比如说T37是100ms,T96是1ms,没接触过搞不懂,不知道如何学习。
这个不能改,
我是说同一个定时器定的时间可以改。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  您的意思就是IN管脚输入那块值可以改变然后改变定时时间对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比如说pt这个管脚处更改时间。

网友G:
先看看手册吧!

网友H:
VW532是定时器设定的时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