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有3台LS  IG5A-4  1.5KW变频器都烧了散热风扇,24V电压升高,请问怎样解决,难道是该型号变频器通病。

网友A:
电源故障了吗

网友B:
测一下其它电压有无变化,如果其它电压也升高,那就说明你的开头电源的振荡频率有问题

网友C:
电源部分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D:
这种变频器的通病就是闹各种稀奇古怪的故障

网友E:
我这用了近8年的IG5十多个,除了个别有漏电和有1个IGBT模块坏外,基本没什么故障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再等等吧,快了。

网友F:
照2楼方法查查,或者看看24V的来源。

网友G:
应该查查24V电压正常不?

网友H:
先学习RCC电路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