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今天工作中又遇到一个问题来请教:
西门子300的PLC,配有模拟量模块。现在出现输入的4-20ma标准信号通过上位机显示出的数据出现误差!
给定4ma对应显示正确的应该是0,但是实际显示的数字大于0。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该系统已经正常运行几个月了)?

网友A:
可以的话监控下程序,看看程序里监控值是多少

网友B:
如果偏差不大的话可以在程序里微调下;偏差大的话,看看是不是硬件组态里量程设置有问题。总是不管怎么样都要进程序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所谓的微调是什么意思?
校准吗??

网友C:
例如实际范围是0-500,应该为0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很小的数值,例如是2.6,就直接在程序中,做个比较,小于5.0时,就直接把0输入到变量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例如实际范围是0-500,应该为0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很小的数值,例如是2.6,就直接在程序中,做个比较,小于5.0时,就直接把0输入到变量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个不错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