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数控车床上的变频器用80HZ带50HZ的电机可以吗???还有当我开到80HZ运行一段时间停下来报减速过电流,我用的是5.5KW的汇川MD300系列的,不知是需要改参数还是变频器本身硬件出问题了,加减速时间按现场要求规定设置成3-4秒。

网友A:
加制动电阻。

网友B:
你应该是应用在数控机床的主轴控制吧,这个必须加制动电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现场不要求加这个,说什么用别的来进行刹车,我也没明白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网友C:
有可能说的是外部蝶式刹车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有可能是刹车离合器来刹车,多此一举啊。以前的时候普通车床没有变频一般都有离合器刹车,既然都加装变频器了直接用变频刹车就好了无非就是加个制动电阻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台汇川变频器本身我认为没有问题,这个参数我该怎么给他改,因为他说以前用的时候也没有用制动电阻,近期才报减速过电流

网友D:
要是有外部机械刹车的话,你要看一下,你按下停车信号后,你的机械刹车就抱死主轴时,你要把你的变频调成自由停车,你要是不设的话,准定会报减速过流的

网友E:
外部刹车的话必须变频器上设成自由减速,而不是由减速时间来限定;

网友C:
看下控制模式吧、外部刹车有没有也是根据变频器的容量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这是数控机床,不是普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这个我一定要看看,当时没注意这个,也没弄过。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是说了啊 ,数控一般都是变频器啊,怎么会用别的制动

网友F:
我用易能的换过5.5kw的,以前的普传的有制动电阻,我让一个老电工去换的,结果他不会接制动电阻就没接,结果都一年了也没报警。但是停机时间是3-5s忘记多少了。肯定不超过5s 太长了影响产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那你们靠什么刹车啊

网友G:
电阻还是要加的,减速时间太短了

网友F:
靠减速时间,靠电容,只要不超过过压电压就没事。跟变频器有关系。不过加上最好。我那个是我懒得去,就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