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所有变频器是并联在2da上的

网友A:
按楼主所述,所有的变频都并联在2dDA上,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变频都同速,或者说是比例速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说,100台甚至于1000、10000台都可以带。
当然驱动的方式并非如楼主所述,而是利用变频自身的模拟量输出功能,即A带B,B带C,C带D……直到最后一台为止。

网友B:
呵呵;模拟信号的驱动能力有限的,所以一路带一个;2DA有2路;
当然有需要的话可以用模拟信号隔离器,有一进2出,1进4出的;
你再配二个1进4出的,2DA就可以带8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