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通病

楼主(2015-12-15):
客户送来4个logo说全无显示
问客户使用年限说8-9年了,像这种故障修过几十台了,当场就报了价格。晚上一个个拆开,加热焊台把47uF的铝电解全拆下
换上47uf直角的电容
上电4台屏幕可爱的鼠标头显示了出来。
试动作三台正常,一台程序丢失,用软件读正常的logo发现有密码,用串口监控软件拦截了密码,拷出程序灌到无程序机上,全部修完

网友A:
专家级。               经验了得

网友B:
高手,楼主技术水平高

网友C:
专家级。 ? ? ? ? ? ? ? 经验了得高手,楼主技术水平高

网友D:
高高高,实在是高啊!

网友E:
這也能修,確實高手

网友F:
楼主强大的,高手。

网友G:
不知道楼主的帖子会不会以破解的名义被删掉,我是刚刚被冤枉了。

网友H:
经验丰富啊。

网友I:
西门子会不会因为这个帖子改善方案。

网友J:
电源部分出问题了啊

网友K:
LOGO对于西门子来说就是做广告用的,自然质量不咋滴

网友L:
技术好牛叉,手到擒来,佩服。啥叫“47uf直角的电容‘?

网友M:
技术不错,高手。

网友N:
电解电容吧   楼主研究的很透彻

网友O:
这都能被楼主查出来!

网友P: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楼主的帖子会不会以破解的名义被删掉,我是刚刚被冤枉了。
所以楼主对此一笔带过

网友Q:
手到擒来 果然厉害啊  学习了

网友R:
维修破解密码不犯逮吧?这是维修耶,有密码锁就打不开了,怎么修呢?所以,楼主是维修高手。毋庸置疑。

另外,LOGO!可不是仅作广告用的。现在的LOGO!网口是标配,PN通讯是自带的。所以用它当通讯转接模块是很省钱的,实用的小东西呀。

如果都是那个47u电容坏,就要看看问题了。重复性的故障就是弊端。

网友S:
都是一样的故障,算是通病了。

网友T:
我们设备上的不带显示的logo!230RCo用了不少了,不过只遇到过输出继电器坏的,还有被强电干扰出故障的,坏的很少。

网友U:
专家级别的人物,顶礼膜拜

网友V:
什么通病?!一派胡言

网友W:
楼主牛 表情实在是牛
    不少大洋了吧!

网友X:
修个不显示还帮忙搞好程序 攒一个